DVD容量问题

楼主:
哪位大侠知道,DVD的单面双层和双面单层的容量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标准DVD是单面单层的,单面双层是在同一盘基上不同厚度的地方布置了两个数据层,容量是标准的两倍,通过不同的光头焦距来分别读写。双面双层则是将两个数据面放在反光层的两边,容量也是标准的两倍,读写时需要上下两组光头,还有双面四层的,是前二者的组合,容量是标准的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