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择电容

楼主:
如果是用RC做信号发生器的时基,那用什么样的电容(100PF)稳定性好?

网友:
聚苯乙烯!

网友:
应选择低压聚丙烯电容(CBB电容),该电容的绝缘电阻很高,损耗角较小,温度系数也不大。聚苯乙烯电容的介质损耗和绝缘电阻指标虽不错,但温度系数稍大了点,所以在楼主的应用中应选择聚丙烯电容。

网友:
聚苯乙烯标准电容都是两只并联,一个是正温度系数,一个是负温度系数!

网友:
标准电容的价格可是十分的昂贵,而且不容易买到,市场上常见的聚苯乙烯电容可不是标准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