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高电平啊?求助

楼主:
请问,51单片机串口TXD,RXD没有发送和接收数据,那它是高电平吗?感谢赐教

网友:
如果没有对管脚做过任何配置或操作,且外电路没有强制电平影响,那么上电后为默认的高电平,这是管脚内部的弱上拉偏置电阻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