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消除mosfet导通关断时产生的震荡

楼主:
谁能告诉我怎样消除mosfet导通关断时产生的震荡?谢谢了

网友:
楼主应该截个图上来。
mosfet导通关断时产生的震荡是个大难题,产生的原因太多了,,比如变压器漏感太大,布线不好,驱动阻抗不匹配,管子的弥勒效应。。。。

减小变压器漏感,适当增大栅极电阻能消除高平震荡,但太大会影响开关速度,增大开关损耗。完全消除可能性不大。看具体电路了,,,

网友:
没图没真相!

网友:
没有MOS管的使用条件,就给你选择个特高频的管子用在低频吧,它不会振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