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035中延长FLASH使用寿命的方法。

楼主:
首先说,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是无法真正延长FLASH寿命的。

这里只是变通的方法---平均使用FLASH!
即,如果你的程序不是把全部的FLASH使用了,就轮换使用每一块。

在TI给的CMD文件中,根据不同的版本,有把FLASH划为一个整块的,也有分多块的。建议根据应用情况把它分成多块使用。

使用时:
1、修改CMD文件中对FLASH的定义,轮换使用过去曾未用过的块。
       如:

2、修改设置:
使用Alt + Enter打开项目属性对话框

也即,不使用的FLASH不要擦写

网友A:
嗯,这种方法很常用,甚至可以用在某些OTP芯片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这种方法很常用,甚至可以用在某些OTP芯片上。

过去使用OTP真是艰难啊,OTP写错了,整块CPU就完了。

分块的也只能使用没有使用的块,过去一般不分块。

网友:
为了省钱才那么玩的

网友:
楼主玩的越来越高级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没有必要吧,28035的烧写寿命50000次,又不是以前的2812只有100次的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