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论坛网页问题的商讨

楼主:
有几个问题,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如有错误或不妥请包涵。
1、每屏的信息显示量有待提高。
网页使用表格,分为:标题作者查看/回复发布时间最后发表
每行的间距应该超二倍了。看着虽然有些宽,但还可以。
如:

但是,往往在“最后发表”这一列中,容易出现换行,三行或更多。这样就会使间距看着非常大:

就这个显示问题,我换了个台式机,也是这样。
如果将“标题”栏的宽度分给那些不宽度不够的会不会好些?
要学伟人的缩小三大差别,别学矮人的让一部分“栏”先“宽”起来

2、站内短信息的删除不方便。
  一是需要逐个地删,二是删除时还要再转向“确认”。
  如果能象现在邮件广泛使用的“复选框”会不会好一些?

3、发的帖中插入图片时,调整大小不方便。
    虽发现有虚线框可以调整,但发表后仍然没有改变。也不知道是我的IE设置问题还是网页问题。

4、帖子发表后再编辑时,有时(并非总是)发现原来的换行没有了,前导空格没有了,

网友:
接楼主的话题,就是发帖的时候,如果开始上一个图片,或者文字比较少的时候,紧接一个图片的时候,由于每个帖子的前2楼右上边有广告位,所以发帖后,中间有个很大空挡,感觉很不爽,,建议:要么可以像楼主dontium所说的可以调整图片大小,要么可以自动调整图片大小。
比如下面贴的2楼沙发位情况,2楼广告位左边有一空挡,,,阅读体验不爽。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44060-1-2.html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谢两位的建议,我会将以上问题一一反馈给技术,看有没有办法实现两位说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提出的问题一与问题二已经解决,你可以试试看!

关于帖子图片调整大小的问题。这个问题暂时技术还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片可以调整了,,不错,论坛技术的效率蛮高的,是我们学习榜样!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