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型电感绕制求助

楼主:
E型电感  留了点气隙
电感值的考虑50UH-100UH

计算公式有个N^2=L/AL
就可得出N

而EI33里给出了AL的参考值
无气隙是  4400
有气隙是 200和400

请问大侠  我有气隙是应该选哪个值呢

网友:
顶 期待各位老师帮忙

网友:
我一般按计算出的匝数绕制,一般这时无气隙的电感量很大,拿锉刀锉至需要的电感量即可。

所以,不考虑它的AL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想考虑AL值
然后利用公式计算出匝数N
然后利用公式就可以得出气隙大小
然后按照稍微留点气隙
多谢斑竹

网友:
如果不是专业做变压器的,现成的答案真不好找。
可以自己测算一下:先绕几圈,测量一下电感,然后测试的电感除于测试时的匝数平方。N^2=L/AL
变换为:L/N^2=AL
再根据表格,,,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