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电容的动轴均匀转动时,它的电容值的变化是不是均匀的?

楼主:
大家好,想跟大家讨论一下空气电容:
空气电容的动轴均匀转动时,它的电容值的变化是不是均匀的?

网友:
这个要看具体元件的设计,有线性变化的,也有按特殊规律比如指数型、对数型变化的,线性变化的居多,可以通过观察动极板的形状来判别。

网友:
这种,电容值变化是不是线性的?钢片形状为半圈形

网友:
这个显然是线性的。

改错:此电容的变化规律为容量单位角度变化率的开方倒数为常数,即LC振荡回路的频率线性变化,特此更正并致歉,同时感谢“到处看看”网友的指正。

网友:
不过顺便一说,3楼图片中的空气可变电容国内在1970s就停产了,这个实物怕是比楼主的岁数还大,楼主打算用来干什么呢?如果是用在高频电路中取得特定的电容值,这样的旧式器件分布参数很大(主要来自连线),未必能得出楼主需要的结果,不如用表贴电容的更换甚至并联来调试电路。

网友:
近似于频率线性!容量线性的转轴在中心?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