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3v可用的数码管驱动芯片?或者怎么用电池给5v的74门供电?

楼主:
想做个数字钟,但是找不到3v可用的数码管驱动芯片,找到了淘宝上也没卖的。

另外就是考虑怎么给3v/5v元件混合电路用AA电池供电……

网友:
找不到是正常的。

LED的电压一般超过3V,OLED偏低,篮灯最高。所以现在的数码管一般用5V供电、加限流的方法。

如果使用74系列,建议使用HC。这样,用三节电池而不用稳压,但电池放电有可能不完全。使用四节时,如果不稳压,一定要实测一下IC的耐压情况。因为在它的极限应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放弃用74了,数码管直接连430,管脚刚刚够用……

网友:
比如max6951/max6950美信的专用驱动芯片,SPI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