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串联稳压电路

楼主:
朋友们,能不能推荐几个三极管串联稳压电路

上面的照片只是其中的一个,最近在忙这个,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

网友:
顺便说说它的参数吧!输入时60V以下,可以达到60V 要求稳压在12V左右

有这方面的经验的朋友们可以推荐几个哦

网友:
你已经画出来了,基本原理就这种形式。

60V到12V,压差太大了,建议使用开关电源。

网友:
楼上说的对,这压差也忒大了,很小的电流也能造成很大的散热问题。

网友:
压降有点大?用开关型的吧!参考电路。

网友:
如此大的压差确实应该用开关电源,否则效率太低。当然,看楼主的帖子也许是学校作业,那么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大压差串联稳压电源主要要考虑调整管的散热问题,另外楼主电路在大压差时如果还需要较大的电流输出,那么稳压管的功耗就成问题了,大功率的稳压管可很少见,这时需要使用两个晶体管,其中之一是调整管,另外一个是跟踪管,电路在网上也很容易找到,关键要去弄明白原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不懂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MMBTA92   30v 耐压 不怕这个,公司有一款产品就是利用三极管做的稳压源,不过电路稍微有点复杂,我想用个简单的点,不然成本就上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实有点难分析,不过看前面有一点大致原理还是有点懂

网友:
回复 网友C:

设计的一款产品,出了一点小问题,LM2902本来是可以承受高压的,最后出了一点问题,总是烧掉,最后没办法,需要搭建一个三极管稳压电路,这样可以降低成本,暂时又没有找到合适的耐压比较高的稳压器件,所以只有来问问朋友们能不能帮上忙

网友D:
上面的电路,换成,PNP管子怎么搭建稳压电路呢!这个是我一直最纠结的,有点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MMBTA92   30v 耐压 不怕这个,公司有一款产品就是利用三极管做的稳压源,不过电路稍微有点复杂,我想用个简单的点,不然成本就上去了。

A92的耐较高,可不是30V。

别人做的,也可能有缺点,也可能较合理。现在的工程师,水平高的可以在公司打工,水平差的也可以在主要岗位。很难说的哟

最好把他的电路拿出来讨论一下。我相信,他的设计不会在技术上非常先进而需要保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面的电路,换成,PNP管子怎么搭建稳压电路呢!这个是我一直最纠结的,有点懵了

到处看看的电路比较经典,只是可靠性还不很高,把MOS管换成PNP就是你要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电脑上还没有这个电路,大致原理就是有个三端稳压管AZ431 即保证了基极电压,又保证了输出稳定,还有一点由于,发射极电压承受能力一般在5V左右,要有一款电路把前面的高电压给控制住,能把Vbe给击穿,至于这个电路嘛!有点复杂,暂时给忘了,改天去画在纸上上传上来,让科技共享!

网友:
电流小的话就直接用稳压管和三极管搭建线性稳压器,和你那个示例差不多就行,电流大的话最好用开关电源,简单的可以用3-4只晶体管搭建

网友:
最近也在搞这个电路,不知道你这么大压差,效果怎么样,我的压差是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