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高手知道Cyclone IV E器件怎么加密啊

楼主:
FPGA加密可以用CPLD,也可以用DS28E01,如果用CPLD加密,那么用什么型号的呢,请高手推荐一个最简单的CPLD型号,再就是CPLD和DS28E01加密哪个更简单些

网友:
可能用后面的专门芯片,还是比较好一些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