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段汇编代码怎么理解?

楼主:
void
CallApplication(unsigned long ulBaseAddress)
{
    __asm(
    "mov r1, #0xE0000000\n"
    "add r1, r1, #0x0000ED00\n"
    "str r0, [r1,#8]\n"
    "ldr sp, [r0], #4\n"
    "ldr r0, [r0]\n"
    "bx  r0\n");
}

这段代码是bootloader的start_ewarm.c里面的

函数调用的时候,
    if(CheckForceUpdate() == 0)
    {
        CallApplication(0x800);
    }
但是函数CallApplication里面,看不出来用了0x800这个地址啊,为什么?
另外,为什么每个指令都有双引号,而且还都加了“\n”,是什么意思?

望高手指点!!!

网友:
你对照CORTEX-M3权威指南看汇编语句。那个冒号和\n是此编译环境下C潜入汇编的写法。如果想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写,你又得看看该开发环境的汇编工具文档和优化工具文档了。

网友:
根据编译器,0x800这个参数是要传给r0的, 这个是编译器的规则,比如说还有另外的参数就依次赋值给r1,r2寄存器,个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