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14的IO设置问题,帮忙

楼主:
RT,LPC1114默认是输入,上拉,所以我没有对IO进行任何初始化,在程序中做了判断
if((LPC_GPIO2->DATA&(1<<9)) == 0)//p2.9 low
     {
         flg = 0;
     }

判断P2.9为Low时进入flg = 0;
这样就是进入不了

网友:
将P2_9口接地就能进去或者将if(****==0)改成if(****==1)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看懂你想说什么

网友:
将P2.9设置为输入,上拉。    拉低P2.9 设置 flg = 0;

我看规格书上说,MCU默认P2.9是输入,上拉, 所以我没有对P2.9作初始化。

程序做了这样的判断:
  if((LPC_GPIO2->DATA&(1<<9)) == 0)
     {
         flg = 0;
     }

判断P2.9为低是进入If , 现在问题是进入不了。

不知道是什么回事??

网友:
你确保有低电平产生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这个代码试试:

/**************************************************************************************
* FunctionName   : GPIOStatusValue()
* Description    : 读端口数据
* EntryParameter : port num, bit position
* ReturnValue    : 返回读取值
**************************************************************************************/
uint8 GPIOStatusValue(uint8 portNum, uint8 bitPosi)
{
    uint8 value = 0;
    uint32 dat = 0;

        dat = LPC_GPIO[portNum]->MASKED_ACCESS[(1<         if (dat == (1<         {
            value = 1;
        }

        return value;                                                                                          // 返回读取值
}

网友:
表示看不懂

网友:
确定为0!  你的代码和我的一个意思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