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合适电感情况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在设计开关电源时如何选择合适的电感?

网友:
计算?算计?这个不能随机?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可是不大不小的问题,,涉及问题比较多比如最大输入电压、输出电压、电源开关频率、最大纹波电流、占空比等等,,,
电感值大会让输出纹波变小。

网友:
除电感量外,还要关注:工作频率、Q值,不同磁性材料适用的工作频率不同,不能用错了,Q值原则上大些好,但会伴随体积的增大,根据需要综合决定,再有就是要选择合适的封装形式,周边有敏感电路的话,磁芯形状也要考虑,有时甚至要用屏蔽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