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0--5伏的直流信号放大到0--10伏怎么做

楼主:
请教大侠,把0--5伏的直流信号放大到0--10伏,怎么做?

网友:
为什么要放大?

网友A:
如果电压可能是0-5V间的任意值,那么用运算放大器搭增益为2的放大器即可,直流耦合。
如果电压只是0或5V,那么用5V去控制10V的开关即可,用晶体管或MOS管做开关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压可能是0-5V间的任意值,那么用运算放大器搭增益为2的放大器即可,直流耦合。
如果电压只是0或5V,那么用5V去控制10V的开关即可,用晶体管或MOS管做开关元件。

楼上已经回复全了

网友:
楼上说的很详细,不过我也想问一句,为什么要放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