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不能打印

楼主:
生成的pdf也不全

网友:
怎的不能打印呢?
AD的打印功能应该是比99简单多了,,,
经常用的打印PCB图的快捷键:
FBA   打印印制板
FFF   打印印制板各个层
生产PDF的快捷键:
F M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印按钮就不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print preview也不能用,按钮就是灰的

网友:
软件没有安装正确,安装后第一次打印么,其他功能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在旧机子上装的输出的pdf只有一部分,现在换了个新电脑也是这样,其他功能正常,我用它画的板子,只是今天想把原理图打出来,发现不能打印。

网友:
Altium Designer9还是什么版本?但无论什么版本,灰色按钮是不对的。应该是安装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Altium Designer10 貌似我得重装了

网友:
虚拟打印机设置的 问题

网友:
你的破解是否正确,打印应该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虚拟打印机我也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