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芯片的基准电压大家一般都用什么芯片来提供?

楼主:
DA芯片的基准电压大家一般都用什么芯片来提供?

网友:
常用的是431,还有用spx385的,Lm285,,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 感觉385的误差有点大,20mv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是431比较好买一些啊

网友:
楼主用DA做什么呢,没有要求怎么提供芯片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C:

需要给da芯片提供参考电压用的。。。 推荐几款2.048V的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个问题请问一下 如果da芯片的vdd 是5v 那么da输出能不能高于这个5v?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的 一般是不允许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