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112程序问题

楼主:
 我的AD采集回来的数值一直是最大值,已经搞了好几天了,希望大家帮忙看下。
   下面附上我的程序,是用IAR调试的

网友A:
我也碰到这种情况,原因是输入的模拟电压超过了ADS1112的参考电压,你看下输入的转换电压有没有超过2.048V的参考电压。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分几步吧
先把输入电切掉,看看读出来的值
再不放心,看看I2C的波形,如果也是max
检查,I2C读一下 ADS1112的PGA设定,GAIN是不是设你要的设定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这种情况,原因是输入的模拟电压超过了ADS1112的参考电压,你看下输入的转换电压有没有超过2.048 ...

你好,可以发一下你的程序让我参考一下么,最近也在用ADS1112

网友:
问题解决了么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