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F28035是怎么回事?

楼主:
编译器:CCS V5
目标IC:F28035
现象:  正在debug的,把文件修改一下又重新装入时,出现了无法装入的现象,后又重新启动电脑,再次DEBUG,还是如此,后来无意中看了下面的红字,
              真想~~呜呜!

0x3f7ff6处没写什么啊,CMD文件中不用这部分的。

网友:
看到了,要用这个的,

我在程序中没有用FLASHA,也没对它擦除,是不是这个原因?

是不是也把BEGIN的位置也改一下呢?

网友:
问题解决了

原来,为了避开经常使用的FLASHA,而使用了FLASHC及E,将CMD文件改了,如上帖中图。当程序有小的改动时,没有使BEGIN中的内容变化。所以以前虽每次烧写,但都没有真正地写入,校验时因为和原来的内容一样,所以就没有报错。

而程序有较大更改时,影响到BEGIN中的内容,此时就一定要写入这个位置,然而BEGIN的位置仍在原来处(FLASHA中),而FLASHA又没有擦除,所以编译器就报错了。

网友:
在on-chip flash 中有个depletion recovery
楼主试试之后能否正常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