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一些AltiumDesigner设计的小技巧、经验、高级教程资料!

楼主:
AltiumDesigner使用小窍门
一、多引脚集成电路芯片封装SOIC、SOP、TSOP在AD7.1元器件封装库中的命名含义。
例如:SOIC库分为L、M、N三种。
L、M、N --代表芯片去除引脚后的片身宽度,即芯片两相对引脚焊盘的最小宽度。其中L宽度最大,N次之,M最小。
--这里选择名称为SOIC_127_M的一组封装为例,选择改组中名为SOIC127P600-8M的封装。
其中,127P --代表同一排相邻引脚间距为1.27mm;
       600 --代表芯片两相对引脚焊盘的最大宽度为6.00mm;
       -8 --代表芯片共有8只引脚。

二、封装库中,名为DPDT的封装含义为(Double Pole Double Throw),同理就有了封装名称SPST、DPST、SPDT;

三、让软件中作为背景的电路板外形与实际机械1层定义的尺寸(无论方圆)等大的办法。
首先,在PCB Board Wizard中按照实际尺寸初步Custom一块板子(一定要合理设置keepout间距,一般为2mm)。然后在Edit->Origin中为电路板设置坐标原点,将生成的电路板尺寸设置在机械1层,如果不喜欢板子四周的直角怕伤手,可以将四脚重新定义为弧形并标注尺寸。选定所有机械1层上电路的尺寸约束对象,然后选择Design->Board Shape->Define from select,即可完成背景电路板外形的设置。

四、关于Design->Rules的一些设置技巧。
1、如果设计中要求敷铜层(及内电层)与焊盘(无论表贴还是通孔)的连接方式采用热缓冲方式连接,而敷铜层(及内电层)与过孔则采用直接连接方式的规则设置方法:

敷铜层设置方法:
在规则中的Plane项目中找到Polygon Connect style项目,新建子项名为:PolygonConnect_Pads,设置where the first object matches为:(InPadClass('All Pads')),where the second object matches为:All;并选择连接类型为45度4瓣连接。 又新建子项名为:PolygonConnect_Vias,设置where the first object matches为:All,where the second object matches为:All;并选择连接类型为直接连接方式。在侧边栏中选中其中任何一个子项,点击坐下方Priorities按钮,将PolygonConnect_Pads子项的优先级设置为最高级别然后关闭。

内电层设置方法:
同样,在Power Plane Connect Style项目中,新建子项名为:PlaneConnect_Pads,设置where the first object matches为:(InPadClass('All Pads'));连接类型为4瓣连接。
又新建子项名为:PlaneConnect_Vias,设置where the first object matches为:All;连接类型为直接连接方式。在侧边栏中选中其中任何一个子项,点击坐下方Priorities按钮,将PolygonConnect_Pads子项的优先级设置为最高级别然后关闭。

2、敷铜层(敷铜层为铜皮)与走线过孔以及焊盘的间距设置方法:
在Electrical项目中新建子项名为:Clearance_Polygon,设置where the first object matches为:(IsRegion),where the second object matches为:All;并设置间距一般为20mil以上,30mil合适。

3、敷铜层(敷铜层为网格敷铜方式)与走线过孔以及焊盘的间距设置方法:
需要将走线间距由原来的9、10mil设置为需要敷铜的间距30mil,然后敷网格铜。待敷铜结束后,将走线间距改回为原来的间距,系统就不会报错了。

五、带有敷铜层和内电层的四层以上板,为了显示电路板层数,需要加入层标,在每一层上用数字标识,将层标处对准明亮处可以看到每一层的标识。
由于层标处需要透光,所以该区域不能有任何敷铜以及内电层通过。所以,首先在keepout层画出一个矩形框,阻隔上下两个敷铜层通过;然后用 Place->Polygon Pour Cutout命令分别在每一个内电层上切除一个矩形框区域,这些区域要完全重叠,用于透光;最后在每一层上放置相应的层标字符。

六、在发热量较大的芯片下敷网格铜,而其他区域敷铜皮方法:
还是利用keepout线在发热芯片对应区域的禁止布线层(keepout层)圈出芯片的外形来;
然后开始整板敷铜皮,看到的结果是,所有发热芯片位置的敷铜没有了。
注意:还要将芯片底部的所有接地过孔设置为NoNet,不让它接地!(以免敷铜皮时,芯片内部没有靠近keepout线的区域也被敷上了铜皮。)
接下来是删除先前在keepout层的画线;
下面就好办了,同样还是敷铜,这回是在发热芯片区域敷网格铜,不必担心,可以圈出一个较大的敷铜区域以免芯片区域敷铜不完整,即便是占用了被敷了铜皮的位置,敷铜结果还是铜皮。

网友:
Altium Designer  设计心得,这些都初学者经常遇到情况,会处理下面的问题,你慢慢就成为高手了,

1.烦人的坐标信息

在画pcb板时,鼠标上附带有烦人的坐标等信息,经过查询,找到了解决办法,用“SHIFT+H”可解决。

2.覆铜时铜和导线之间的间距
要改变覆铜时铜和导线以及焊盘之间的间距,方法如下:设计——规则——Electrical——clearance,点右键建立“新规则”,出现clearance_1,在clearance_1规则中“第一个对象匹配哪里”栏中选中“高级(查询)”,在右边的“全查询”栏中输入(InPoly),最后点“应用”结束。如果输入不对,选则“所有”后再选“高级(查询)”。

3.pcb中放置某个器件时无论如何都报错
在pcb中放置某个元件时,无论如何都报错,解决办法是将规则里的线间距改小。

4.如何选中所有连在一起的线
要想选中所有连在一起的线,先选则一条线,在按“Ctrl”即可。

5.无意中按出来个放大镜
在无意中按出来个放大镜,用“SHIFT+M”取消或者选菜单项“工具”——“优先选项”——“pcb Editor”——“Board Insight Lens”,勾选或取消“可视”即可。

6.当导线在画的时候,看不见已经画过的导线
解决的办法:
dxp--tools-preference-pcb editor-display,把use alphablending前的钩去掉。
调整你的显示器,把显示器亮度调到最大,对比对度调到最小。

7.Altium Designer 6 个人版在局域网上应用冲突
用一个Altium Designer 6许可证生成器.exe即可

8.如何放置LOGO
把LOGO 保存成单色的BMP 图像.
在PCB 界面下使用Open\file 命令打开文件”C:\Program Files\Altium Designer    6\Examples\Scripts\Delphiscript g
运行DXP\run script…, 运行刚才导入的script 程序. - {'
在出现的窗口中选择LOGO图像
点击convert按钮, 侧把BMP图像转换成PCB 中图像.

9.原理图title添加
  在添加文本时选中相应的text类型,在documentoption中选中paramenter选项卡设置相应的内容。
  如果没有显示出内容,在tools菜单下选择schematicpreferences>graphics editing选中convert special strings确定退出即可显示。

10.覆铜过孔处理
step1: design>rules>plane>polygon connection style
  step2:new rule>advanced>query helper>object type checks>双击IsVia>OK退出
  step3:将connect style 改为direct connect
  step4:将此priority设置为1,默认为2。OK退出。

网友:
Altium+Designer高级技巧总结

Altium+Designer高级技巧总结

网友:
Altium_Designer区域_ROOM_规则使用方法

网友:
AD10多人协作环境设置

网友:
Altium_Designer Summer+09+3D高级功能应用

网友:
altium designer9 拼版方法
用的是Summer 09,其它版本也可以参考。小块pcb为原版,拼版后的为目标板。
1. 先打开原版pcb文件,使所有层可见,快捷键S/A (全选Ctrl+A) - Ctrl+C(拷贝),左键单击
2. 打开目标板pcb文件,快捷键E/A(Paste Special);出现对话框,选择“Paste Array”,输入需要的数量,间距。 间距为“板宽+0.5mm”
3. 移动到指定位置。全选copy过来的pcb,快捷键M/S(Move,Selection),出现十字叉后,点击选区的一个确定位置(比如左上角,等待鼠标显示圆圈),再将鼠标移到目标位置再次点击新位置即可。

过程中按Q将单位设置为mm,按G设置为需要的grid(例如1mm),可提高工作效率。

另外,如果不是很熟悉拼版的操作,可以在做板子的时候,写明要求,让PCB生产厂家的工程师来设计,制版厂也是很乐意做的。

网友:
GERBER反向生成PCB文件

网友:
这个可以有,顶起来,需要的时候再来看看

网友:
这个真的很有用,谢谢楼主了。

网友:
这几天画图真需要呀,,,谢谢

网友:
这么多,还有么,,,

网友:
当然还有,今天有空,再上一个

网友:
Altium_Designer画元件封装

网友:
这个真的好,,,赞一个!一口气下完。

网友:
貌似第六条不应该这样吧,发热大的芯片……

网友:
顶一个再说,以后画板的时候再来下载了,哈哈

网友:
好资料,刚入门正需要!谢谢。

网友:
谢谢呀  很好的东西哦

网友:
很不错的内容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发热大什么意思?不懂

网友:
刚入门正需要!谢谢。

刚入门正需要!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不是说发热大的芯片覆网格铜嘛?就是那个“发热大”。我说这样不合理呗。。。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资料!顶起!!!!!!!!!!

网友:
不顶不科学

网友:
不顶不科学 顶了才王道。谢谢你的资料!

网友:
谢谢,这些经验值得学习和推广!

网友:
全部是精华

网友:
的确是技巧

网友:
好东西呀!学习了。楼主好人。不顶不科学。

网友:
正在重新学习AD,不错的资料,支持了~

网友:
好多實用的好東西跟小技巧
感謝樓主分享~~

网友:
看看高级的教程

网友:
楼主这个真强大!

网友:
多谢楼主辛苦总结。再次感谢。

网友:
楼主总结的资料挺详细,很有用,多谢

网友:
感谢楼主滴无私分享,希望继续

网友:
挺好。楼主赞一个。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楼主大好人啊

网友:
很好的資料,謝謝分享!!!!!

网友:
很好,很强大,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