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扩ram和flash的问题

楼主:
我是一个新手,
1.请问stm32外扩ram和flash分别是干什么用的
我自己认为外扩flash是为了解决程序过大用的,把一部分代码放到外部flash中去,但是是当程序空间大的时候自动写入外部flash吗,还是要进行什么操作
而ram一般是存储数据用的,外部ram是怎么操作的那。看过数据手册,但是基本都是英文的,没太看懂
2.有人说程序在仿真的时候正常,但是烧写到flash里面就不好用了,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问题没人顶么?我还没见过STM32外扩RAM和FLASH呢。应该需要的话可以选更大内存的型号吧?

网友:
这里介绍一种伪静态的SPI SRAM,只需要SPI接口或者QPI接口,就可以简简单单实现单线、4线和8线的方式操作SRAM。这种产品的速度快20MHz~200MHz,功耗也低,更重要的是在价格上有也较传6晶体的SRAM优势很多,同时产品的容量范围广16Mb,32Mb,64Mb。因此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MCU相关厂家的支持。
对于数据传速速率较高的应用场合,Ramsun可以提供DDR SPI SRAM,此种产品仅需要13 I/O,实现400MB/s或者3.2Gbps的数据吞吐速率。
Ramsun可以依据客户不同方案,推供不同性价比的16Mb,32Mb,64Mb SPI/QPI 和DDR SPI SRAM.
同时Ramsun也提供并行的SRAM和PSRAM供STM32F1xxx系列MCU外扩选择用。
有需要了解更详细的产品信息,联系我们。我们将提供更详细的RAM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