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做15v电源,图上这个三级管是做什么的?

楼主:
就是那个2n2907

网友:
慢启动!由于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什么是慢启动? 电容的电势不是与1脚的电势相同么?开机瞬间电容开始充电,充到三级管的阈值电压,三极管导通的话,1脚不就接地了么?

本人新手,还望大虾指点多包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什么是慢启动? 电容的电势不是与1脚的电势相同么?开机瞬间电容开始充电,充到三级管的阈值电压,三极管导通的话,1脚不就接地了么?

本人新手,还望大虾指点多包涵...

所谓慢启动就是,启动之初电压从低经过一定时间缓慢上升到额定数值!看清楚三极管的极性?!开机瞬间三极管是导通的!所以--------

网友:
开机三极管导通,E极通过B极向C1充电,,当电容充电,C1电压上升,Q的随着电压升高而截止,曰:Vo=1.25(1+R2/R1)此为软启动也,或者慢启动,如此而已,,,,

网友:
支持楼上专家的分析,慢启动 应该也是为了提升产品的稳定性和寿命吧!

网友:
看这个电路的纹波时有一个133KHZ,80MV左右的尖脉冲,该怎么滤波?

各位大神非常抱歉,这个图我在拉伸放大时不知道为什么不能放大,大家凑合着看,
其中与地相连的都是0.1UF陶瓷电容,输出电容是10UF,和0.1UF的,
在测试纹波时,有一个133KHZ,80MV左右的尖脉冲,该怎么滤波?
请大家随意大胆给方案,我这边会直接实践。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