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644 AD口输出高电平被拉低的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大虾,本人在用ATmega644 时,用AD口作为输出控制MOS管,输出高电平本应该是5v。因为在输出口接了1k电阻并串接LED作为输出高电平的指示,在实际测量输出高电平时,发现输出电压被拉低到2v之内了,以致没法驱动mos管了。把LED断掉,输出高电平就正常了。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驱动能力不够也很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在输出口接了1k电阻并串接LED……发现输出电压被拉低到2v之内了
被拉低到2V的是1k电阻前还是电阻后?
若在电阻和LED连接处2V就对了,因为LED的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