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da芯片的vdd 是5v 那么da输出能不能高于这个5v?

楼主:
如果da芯片的vdd 是5v 那么da输出能不能高于这个5v?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VDD是什么。
如果按常理,指数字部分供电电压,那么它只是数字通讯问题。DA后,是模拟量,不受数字供电电压的影响,而受模拟部分的电路结构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输出的模拟量的电压值会比给da芯片供电的电压还高吗?

网友:
不可能,除非加个boost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 我也这么觉得  这个和数字量模拟点无关吧 真是单纯的和电压的电压有关 对吧?

网友:
不能

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