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差动输入钳位—它们影响您的运算放大器电路吗?
德州仪器
-4分
德州仪器

网友(2012-09-17):
差动输入钳位—它们影响您的运算放大器电路吗?
上周,我们讨论了
运算放大器用作比较器时
,内部差动输入钳位二极管对运算放大器的影响。我提出了一个问题
——
这些钳位会影响运算放大器电路吗?运算放大器在两个输入端之间的电压应大约为零,那么,在标准运算放大器电路中这些二极管绝不会正向偏置
……
又或者,它们会正向偏置?
欲知下文,速速下载附件~
差动输入钳位—它们影响您的运算放大器电路吗? .doc
2_Differential Input Clamps--can they affect your op amp circuits.doc
电路
德州仪器

网友A:
TI有篇文章,讲脉冲恢复问题,恰恰利用图2(附件中)的特性来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