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5G14D用什么芯片可以代换

楼主:
大家好,想问你们一个简单的问题,串联式稳压电源中用的IC:5G14D用什么芯片可以代换?

网友:
5G14D是它的code marking?
封装呢?

网友:
这是早期上海产的稳压控制Ic,上海特产(标准),无可替代!可以根据你现在的使用情况修改采用业界通用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