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好驱动电路

楼主:
谁能告诉我,5-10个mos管并联使用时使用什麽样的驱动电路比较合适?为什么?

网友:
仅供参考,全盘照抄一切后果自负,,,呵呵

网友:
学习一下, 对于工程师来说  应该还有更多的选择和答案。

网友:
要看楼主的MOS管的应用环境了。如果直流控制,可以用简单的管子并联,并简单的单管驱动就可以了。
如果在高速场合,要看管子的分布电容、密勒电容大小,输出波形要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