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出问题了

楼主:
这是时候点是或者点否都会悲剧

网友:
这个时候点是或者点否都会卡住一会然后说找不到Jlink……

网友:
重下一个固件试试

网友:
JLINK内的程序总是好坏,但它的烧写也很方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成功咯~O(∩_∩)O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刷了好几次固件,终于成功了,O(∩_∩)O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