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POR 硬件复位的问题

楼主:
我们有个机器,装在工地上,然后现在有这么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机器里面有个继电器,220V的,然后电机一启动,单片机就重启。现在导师是这么分析的,就是电机一启动,电压下降,继电器的吸合能力下降,脱离不接触,导致重启。 但是我有个问题,我把主频率降下来(2分频),重启现象大大减少,所以我分析不是继电器的问题。但是导师说,频率下降后,单片机重启的判断条件不一样。我就在想,哪里不一样? 单片机的硬件复位怎么和主频有关? POR和主频有关吗?

网友:
同问

我做车的时候,如果先是往前以最大速度跑,然后以最大速度往后跑,芯片就忽然好想断电了一样 ,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