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电流是什么?

楼主:
有时说电压跟不上,有时说电流跟不上,什么时候看电流,什么时候看电压?被搞晕了

网友:
欧姆定律?

网友:
电压、电流,是恒量供电、用电设备的两个重要参数。是表述“电”存在的量。~ 还怎么解释?我再想想

网友:
是超前、滞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