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MB9BF506请教个关于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
我配置好的定时器,但是感觉就是没有进入中断服务函数,请教各位大神哪里出问题了,下面贴上我的代码

/*************************************************************************
* Function Name: Timer1Config
* Parameters: void
* Return: void
*
* Description:
*
*************************************************************************/
void Timer1Config(void)
{
  // FM3_DTIM->TIMER1INTCLR = 0xffffffff;
   FM3_DTIM->TIMER1LOAD = 500 * 80 / 256;  //TimerLOAD = Timer interval * FREQ / DIV
   /*Set Timer 1 Mode*/
   FM3_DTIM->TIMER1CONTROL = (0<<0) |     /*wrapping mode*/
                             (1<<1) |     /*1 = 32-bit counter*/
                             (2<<2) |     /*8 stages of prescale, clock is divided by 256*/
                             (1<<5) |     /*Interrupt Enable*/
                             (1<<6) |     /*Timer is in periodic mode*/
                             (1<<7) ;     /*Timer enabled*/
   /*Enable Dual Timer Interrup*/
   NVIC_IntEnable(DTIM_QDU_IRQn);

}

void DT_QDU_IRQHandler(void)
{
    Vaule++;
    if(Vaule == 1000)
    {
        Vaule = 0;
        USER_LED_PDOR |= USER_LED_MASK;
        USER_LED_PDOR &= ~(0x1<<(led_index + 9));
        led_index++;
        if(led_index == 3) led_index = 0;
    }
    FM3_DTIM->TIMER1INTCLR = 1;
}

void Init_LED(void)
{
    /*Select CPIO function*/
    USER_LED_PFR  &= ~USER_LED_MASK;
    /* disable analog input */
    FM3_GPIO->ADE &= ~USER_LED_MASK;
    /*Set CPIO Pull-Up function*/
    USER_LED_PCR  |= USER_LED_MASK;
    /*Make led pins outputs*/
    USER_LED_DDR  |= USER_LED_MASK;
    USER_LED_PDOR |= USER_LED_MASK;
}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Init_LED();

  Timer1Config();

  while(1)
  {
        ;
  }

}

启用定时器中断程序就无法工作

网友:
同志们,难道是我的问题太小白了? 求救啊

网友:
中断没有问题。
你的“Vaule”怎么定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Vaule 就在中断入口函数的文件里面定义的 int16_t Vaule;
刚才测试了下,发现调用这个TimerConfig 这个函数后,我在后面通过串口发送一串数据都发送不出来,但是不调用这个函数的话,都能正常发送

网友:
把你的工程传上来,我晚上回去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传上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抱歉,前段时间太忙没顾上回答你的问题。
你的程序中中断函数命名有问题。DT_QDU_IRQHandler在中断向量映射中找不到,故发生中断时不会执行你所谓的中断函数{  void DT_QDU_IRQHandler(void) }。
查一下工程里面的后缀 .S的文件,相信你能找到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