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6736 UCS的问题!

楼主:
用6736做了一块板子,在进行UCS的初始化时,运行初始化代码如下:
PJDIR |= BIT0 | BIT1 | BIT3;           // ACLK, MCLK, SMCLK set out to pins
PJSEL |= BIT0 | BIT1 | BIT3;           // PJ.0,1,3 for debugging purposes.
UCSCTL6 &= ~(XT1OFF);                   // Enable XT1
   UCSCTL6 |= XCAP_1;                      // Internal load cap
   // Loop until XT1, XT2 & DCO fault flag is cleared
   do
   {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DCOFFG);
       // Clear XT2,XT1,DCO fault flags
       SFRIFG1 &= ~OFIFG;                  // Clear fault flags
       //for(unsigned int i=0;i<50000;i++);
   }
   while (SFRIFG1 & OFIFG);              // Test oscillator fault flag

虽然能够从while( SFRIFG1 & OFIFG )里面跳出来,可是OFIFG的值仍然是1,同时DCOFFG的值也是1,从PJ.3管脚也看不到32k的波形。换了好几个晶振了仍然不行,这是为什么,OFIFG置位了自检还能通过?
同时我看到了UG上说,DCO=0或者31时DCOFFG会置位,可是DCO的值似乎不是用户软件可以设置的啊,请大神赐教啊!
补充一个,在单步运行时,运行完了SFRIFG1 &= ~OFIFG; 这一句之后,UCSCTL0寄存器会变成0x00F8也就是DCO的值变成了0。DCOFFG为1,XT1LFOFFG和XT2OFFG为0。在清空OFIFG之前,从PJ管脚读出来的ACLK,SMCLK和MCLK都是正确的。执行清空操作之后就不对了。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不知道那里出问题了,求赐教。

网友:
应该支持32768HZ晶振啊。既然这段程序能通过while循环,OFIFG怎能够又变了呢。奇怪,既然能跳出,很可能是已经配置成功了。楼主试试定时器中断,看时间对不对。

网友:
我发个我的配置吧,我用的5438A,时钟配置应该差不多,因为我用的25M高频晶振,要设置内核电压。。。
  WDTCTL= WDTPW + WDTHOLD; // 关看门狗
  PMMCTL0_H=0xA5;//开PMM电源管理
  SVSMLCTL|=SVSMLRRL_1+SVMLE;//配置SVML电压
  PMMCTL0=PMMPW+PMMCOREV_2;//配置内核电压
  while((PMMIFG&SVSMLDLYIFG )==0);//等待设置完成
  PMMIFG&=~(SVMLVLRIFG + SVMLIFG+SVSMLDLYIFG);
  if((PMMIFG&SVMLIFG)==1)//判断内核电压是否上升到VSVML
  while((PMMIFG&SVMLVLRIFG)==0);//如果没有等待
  SVSMLCTL&=~SVMLE;//关掉SVML模块
  PMMCTL0_H =0X00;//锁存配置
  P5SEL |=0x0C; // 选择 XT2
  UCSCTL6&=~XT2OFF; //使能XT2
  UCSCTL3|=SELREF_2; // FLLref = REFO
  UCSCTL4|=SELA_2; // ACLK=REFO,SMCLK=DCO,MCLK=DCO
  do
  {
    UCSCTL7&=~(XT2OFFG+XT1LFOFFG+DCOFFG);
    SFRIFG1&=~OFIFG;// 清除失效标志位
  }while(SFRIFG1&OFIFG);
  UCSCTL4|=SELS_5+SELM_5;// SMCLK=MCLK=XT2
  //UCSCTL5|=DIVM_1+DIVS_2;

网友:
如果跑25m不设置内核电压有没有异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