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有关单片机响应上位机命令的动作程序,先谢

楼主:
单片机C语言程序:
#include           //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a=0, fa=0;
sbit  P1_0=P1^0;
void init()
{
TMOD=0X20;//timer
TH1=0XF3;//4800,timer
TL1=0XF3;//4800,timer
TR1=1;        //timer
REN=1;//
SM0=0;//
SM1=1; //串口工作方式1
PCON = 0X80;//
EA=1; //
ES=1; //串口.ES是中断允许位。
}
void mDelay(uint Dela)
{
uint i;
while(Dela--)
     for(i=0;i<120;i++)        ;
}
void main()
{
         P1_0=0;
         mDelay(1000);
         P1_0=1;
         mDelay(1000);
   init();
while(1)
  {
   if(fa==1)
   {
               if(a==1)     // 说明:这是我给出的一个判断,
         {           / / 目的是点亮一个
         P1_0=0;      // LED灯 P1_0,
         mDelay(1000);// 现在就是点不
         P1_0=1;      // 亮。问题在此!
         mDelay(1000);// 请解
         }
         ES=0;        //
         SBUF=a; //send .
         while(!TI);  //
         TI=0;        //使TI=0,准备下次
         ES=1;//打开串口
         fa=0;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recevi
{
   RI=0; //准备接收.
   a=SBUF;
   fa=1;
}

网友:
楼主什么地方不清楚请明确一下

我想是:

ES=0;        //
         SBUF=a; //send .
         while(!TI);  //
         TI=0;        //使TI=0,准备下次
         ES=1;//打开串口

其实ES=0;不用在这里写,在开始时就写ES=1,只不过不写中断程序就可,发射照常发,只写个收中断就行。

网友:
先谢谢,

先谢谢,但是我把ES=1,或去掉 //ES=0,都不能调好程序。
  另外我说明一下我的程序。我的上位机程序先发射一数字:1,单片机将接受这数字1,要使LED1点亮。但 单片机能接受了这数字1,并能发送回给上位机 1,但却不点亮LED。 现在,我想问为什么LED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