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中系统运行频率计算方法

楼主:
我们的设计需要多大容量的芯片?我们的设计能跑多快?这是经常困扰工程师的两个问题。对于前一个问题,我们可能还能先以一个比较大的芯片实现原型,待原型完成再选用大小合适的芯片实现。对于后者,我们需要一个比较精确的预估,我们的设计能跑50M,100M 还是133M?

  首先让我们先来看看Fmax 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图(1)是一个通用的模型用来计算FPGA的。我们可以看出,Fmax 受Tsu , Tco , Tlogic 和 Troute 四个参数影响。( 由于使用FPGA 全局时钟,时钟的抖动在这里不考虑)。

  时钟周期 T = Tco + Tlogic + Troute + Tsu

  时钟频率 Fmax = 1/Tmax

  其中:

  Tco : D 触发器的输出延时

  Tlogic : 组合逻辑延时

  Troute : 布线延时

  Tsu : D 触发器的建立时间

图( 1 ) 时钟周期的计算模型

  由图(1)可以看出,在影响Fmax 的四个参数中,由于针对某一个器件Tsu 和Tco 是固定的,因此我们在设计中需要考虑的参数只有两个Tlogic 和Troute.通过良好的设计以及一些如Pipeline 的技巧,我们可以把Tlogic 和Troute 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达到我们所要求的Fmax.

  经验表明一个良好的设计,通常可以将组合逻辑的层次控制在4 层以内,即( Lut Levels 《=4 ) 。而Lut Levels( 组合逻辑的层次 )将直接影响Tlogic 和Troute 的大小。 组合逻辑的层次多,则Tlogic 和Troute 的延时就大,反之, 组合逻辑的层次少,则Tlogic 和Troute 的延时就小。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Xilinx 和Altera 的FPGA 是如何构成的。是由Logic Cell ( Xilinx )或 Logic Element( Altera )这一种基本结构和连接各个Logic Cell 或Logic Element 的连线资源构成。无论是Logic Cell 还是 Logic Element ,排除其各自的特点,取其共性为一个4 输入的查找表和一个D 触发器。如图(2)所示。而任何复杂的逻辑都是由此基本单元复合而成。图(3)。上一个D 触发器的输出到下一个D 触发器的输入所经过的LUT 的个数就是组合逻辑的层次( Lut Levels )。因此,电路中用于实现组合逻辑的延时就是所有Tlut 的总和。在这里取Lut Levels = 4 。故Tlogic = 4 * Tlut 。

图( 2 ) FPGA基本逻辑单元

图( 3 ) 复杂组合逻辑的实现

  解决的 Tlogic 以后,我们来看看Troute 如何来计算。由于Xilinx 和Altera 在走线资源的设计上并不一样,并且Xilinx 没有给出布线延时的模型,因此更难于分析,不过好在业内对布线延时与逻辑延时的统计分析表明, 逻辑延时与布线延时的比值约为1:1 到1:2.由于我们所选用的芯片大量的已经进入0.18um 和0.13um 深亚微米的工艺,因此我们取逻辑延时与布线延时的比值为1:2.

  Troute = 2 * Tlogic

  Tmax = Tco + Tlogic + Troute + Tsu

  = Tco + Tsu + 3 * Tlogic

  = Tco + Tsu + 12 * Tlut

  下表是我们常用的一些 Xilinx 和Altera 器件的性能估算。我们选取的是各个系列中的最低的速度等级。由于Altera 的APEX ,APEX II 系列器件的不同规模的参数不同,我们选取EP20K400E 和 EP2A15 作代表。

  Tsu ( ns ) Tco ( ns ) Tlut ( ns ) Fmax
Spartent II-5 0.7 1.3 0.7 96 M
Virtex E-6 0.63 1.0 0.47 137M
Virtex II-4 0.37 0.57 0.44 160M
Virtex II Pro -5 0.29 0.40 0.37 193M
APEX E-3 # 0.23 0.32 1.01 79M
APEX II-9## 0.33 0.23 0.7 112M
Stratix -7 0.011 0.202 0.527 153M

  # 以EP20K400E-3 的数据计算得出。

  ## 以 EP2A15-9 的数据计算得出。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