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中parameter和define的区别

楼主:
1、语法

声明:

parameter data = 8‘d14;

`define data 8’d14

使用:
       data

`data

2、作用域

parameter 作用于声明的那个文件;`define 从编译器读到这条指令开始到编译结束都有效,或者遇到`undef命令使之失效。

如果想让parameter或`define作用于整个项目,可以将如下声明写于单独文件,并用`include让每个文件都包含声明文件:

`ifndef data

 `define data  8’d14

或者

parameter data = 8‘d14;

`endif

`define也可以写在编译器最先编译的文件顶部。通常编译器都可以定义编译顺序,或者从最底层模块开始编译。因此写在最底层就可以了。

3、区别

parameter可以用作例化时的参数传递。

在使用状态机时候区别挺大的。状态机的定义可以用parameter 定义,但是不推荐使用`define 宏定义的方式,因为'define 宏定义在编译时自动替换整个设计中所定义的宏,而parameter 仅仅定义模块内部的参数,定义的参数不会与模块外的其他状态机混淆。例如一个工程里面有两个module 各包含一个FSM,如果设计时都有IDLE 这一名称的状态,如果使用'define 宏定义就会混淆起来,如果使用parameter 则不会造成任何不良影响。

 一旦`define指令被编译,其在整个编译过程中都有效。例如,通过另一个文件中的`define指令,定义的常量可以被其他文件中被调用。直到遇到`undef;parameter只在定义的文件中有效,在其它文件中无效。

网友:
学习了,顶一个先,支持版主继续出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