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咋没找到BeagleBone的PCB尺寸呢?

楼主:
谁有BeagleBone的PCB尺寸,主要是那两个插座尺寸、几个固定孔尺寸。

谢谢大家,我将以PCB库感谢之

网友:
回复 网友A:

91页中,没有那个插座的位置尺寸。也没有空的位置。
只是边框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啊。

没有啊,我又将缓存清理一下,重新下载。还是没有见,
我看到91页是下图,没有标红线部分的尺寸或坐标

网友:
哦,搞错了。在83页 上面写的 PAGE 82 of 92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这个也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