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之USB HID双向数据传输源程序下载

楼主:
程序功能
  • 将STM32的USB枚举为HID设备。
  • STM32使用3个端点,端点0用于枚举用,端点1和2用于数据的发送和接收。
  • 端点长度为64,也就是单次最多可以传输64个字节数据。
  • STM32获取上位机下发的数据并将该数据通过USB原样返回,同时将数据打印输出。
  • 上位机程序通过调用windows的API实现对HID设备的读写控制。
USB接口原理图:
12 小时前 上传

HID枚举成功:
12 小时前 上传

程序效果图

图一 上位机程序运行图

图二  STM32串口打印输出

图三 Bus Hound抓取的数据
程序部分代码
STM32的报告描述符:
  • const uint8_t CustomHID_ReportDescriptor[CUSTOMHID_SIZ_REPORT_DESC] =
  • {
  •         0x05, 0x8c, /* USAGE_PAGE (ST Page) */
  •         0x09, 0x01, /* USAGE (Demo Kit) */
  •         0xa1, 0x01, /* COLLECTION (Application) */
  •         // The Input report
  •         0x09,0x03, // USAGE ID - Vendor defined
  •         0x15,0x00, // LOGICAL_MINIMUM (0)
  •         0x26,0x00, 0xFF, // LOGICAL_MAXIMUM (255)
  •         0x75,0x08, // REPORT_SIZE (8bit)
  •         0x95,0x40, // REPORT_COUNT (64Byte)
  •         0x81,0x02, // INPUT (Data,Var,Abs)
  •         // The Output report
  •         0x09,0x04, // USAGE ID - Vendor defined
  •         0x15,0x00, // LOGICAL_MINIMUM (0)
  •         0x26,0x00,0xFF, // LOGICAL_MAXIMUM (255)
  •         0x75,0x08, // REPORT_SIZE (8bit)
  •         0x95,0x40, // REPORT_COUNT (64Byte)
  •         0x91,0x02, // OUTPUT (Data,Var,Abs)
  •         0xc0 /* END_COLLECTION */
  • }; /* CustomHID_ReportDescriptor */

上位机测试程序
  • /**
  •   * @brief  发送数据后读取数据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 void HIDSampleFunc(void)
  • {
  •         HANDLE       hDev;
  •         BYTE         recvDataBuf[1024],reportBuf[1024];;
  •         DWORD        bytes;
  •         hDev = OpenMyHIDDevice(0); // 打开设备,不使用重叠(异步)方式 ;
  •         if (hDev == INVALID_HANDLE_VALUE){
  •                 printf("INVALID_HANDLE_VALUE\n");
  •                 return;
  •         }
  •         reportBuf[0] = 0; // 输出报告的报告 ID 是 0
  •         for(int i=0;i                reportBuf[i+1]=i+1;//将数据存放在数据缓冲区
  •         }
  •         printf("开始写数据到设备...\n");
  •         // 写入数据到设备,注意,第三个参数值必须为REPORT_COUNT+1,否则会返回1784错误
  •         if (!WriteFile(hDev, reportBuf, REPORT_COUNT+1, &bytes, NULL)){
  •                 printf("write data error! %d\n",GetLastError());
  •                 return;
  •         }else{
  •                 printf("成功向设备写出%d个数据... \n",bytes);
  •         }
  •         printf("开始从设备读取数据...\n");
  •         // 从设备读取数据,注意,第三个参数值必须大于等于REPORT_COUNT+1,否则会返回1784错误
  •         if(!ReadFile(hDev, recvDataBuf, REPORT_COUNT+1, &bytes, NULL)){ // 读取设备发给主机的数据
  •                 printf("read data error! %d\n",GetLastError());
  •                 return;
  •         }else{
  •                 printf("成功向设备读出%d个数据... \n",bytes);
  •         }
  •         printf("设备返回的数据为:\n");
  •         //显示读取回来的数据
  •         for(int i=0;i                printf("0x%02X ",recvDataBuf[i+1]);
  •         }
  •         printf("\n\r");
  • }

程序源码下载:点我点我

网友:
太好了 正在学习USB HID

网友:
求源码啊!刚接触stm32,正在学习usb。

网友:
你们这帮人真烦!!!!

网友:
代码在哪里啊

网友:
想知道如果USB HID枚举为键盘,是否可以顺利读取和写入数据,有项目用到

网友:
源码能发报不?

网友:
源码下不了啊,好像

网友:
正需要这方面的资料,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两个字牛逼!就是没看到在哪下载!

网友:
这是什么人啊

网友:
来完了啊!资料没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