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14驱动1602的程序

楼主:
我是个初学者,附件里的程序是我根据51的程序写的,修改了IO口设置,程序编译没错,但1602就是啥都不显示,求哪位大神帮我指出问题所在!!!

网友:
看程序恐怕没有几个人有时间,不显示从几个方面入手吧:
1.时序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使用忙标志判断,就要适当的延时;
2.程序没有问题的情况下,也要注意对比度,通过可调电阻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