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的中断问题??

楼主:
#include "io430.h"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0xF7;
P1REN|=0x08;
  P1IES|=0x08;
  P1IE|=0x08;
  P1IFG&=~0x08;
  P1OUT|=0X00;
  __bis_SR_register(LPM4_bits+GIE);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1(void)
{
  if(P1IFG&BIT3)
  {
    __delay_cycles(100);
    P1OUT=0x01;
    P1IFG&=~0x08;
  }
}
为什么在运行程序的时候,我还没有按键,LED1灯就亮了呢?

网友:
问这类问题,最好文字说明注释之类的全面一些
别人看你的程序不用花时间呀?

网友:
不好意思啊,我是第一次发帖子。所以很多都没想到。这个程序是Ti官方例程上的一个,就是P1.3按键按下时,P1.0的LED灯亮。我从其他帖子中看到,需要加P1REN|=0x08;这句话,程序才能调试成功。可是我这个程序一旦开始跑,按键未按下时灯就亮了。

网友:
P1OUT|=0X00;
这个是什么意思来着的来?

网友:
P1OUT|=0X00; 改为P1OUT=0X00;

网友:
P1OUT|=0X00;跟在P1DIR|=0xFF后面,因为你配置的P1DIR高电平,当然会点亮LED

网友:
这个程序有点问题,
1.P1OUT的默认值i是保持不变的,也就是说你在这个实验之前,P1.0你给了高电平。所以你应该在关闭看门狗后,就添加P1OUT&=~0xFF;
2.P1REN 只是一个上拉或下拉电阻使能寄存器,你还需通过具体的选择才能是P1OUT来操作位选择是上拉还是下拉(选择是不需要让对应的口处于输出状态),其中1是上啦,0是下拉。由于你P1OUT=0x00;所以p1.3口接的是下拉电阻,故其电平是0。中断是下降沿触发,所以我猜测程序一直在中断中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