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能起振吗

楼主:
F:\Desktop

网友:
图片下载到本地再上传吧

网友:

求看看

能否起振

能否起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看一下

网友:
可以显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起振吗

网友:
凡振荡,要满足两个条件,1、振幅平衡条件,2、相位平衡条件

就这个电路,图中的R值没有给出,所以,暂时认为是满足的。
但相位,就无法满足了,(不讲分布参数、理想运放)。
如果从脉冲角度分析,也很难满足。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圆频率=1/(LC)^(1/2)的地方LC并联环路的相位为零,再加上理性运放整个正反馈的相位都为零,相位条件能满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圆频率=1/(LC)^(1/2)的地方LC并联环路的相位为零,再加上理性运放整个正反馈的相位都为零,相位条件能满足呀?

你说的L在哪儿呢?

电容移相,最大接近90度。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容下面那个

网友:
楼主应该把图上东西标明白,还以为那是个电阻,,,

网友:
振不了,连个电源都没加个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运放是有源器件

网友:
回复 网友C:

现在起振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似乎原理上行,但实际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