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M32 低功耗

楼主:
由于设计是没有使用WAKEUP按键开关机,现在不能使用单片机原有的几种模式做低功耗。

目前使用按键扫描方式,按键开机,再次按键关机。

现在把关机后将不是用的io设为输入,悬空。其他外设关掉时钟  这样电流还是很大。

然后把系统主频设置为内部时钟,系统的电流降低了,但是开不开机了。

请问系统时钟切换应该怎样做?

我看例程里面的 低功耗模式在唤醒之后,系统时候总是需要重新设置的。这么说在开机的时候是不是需要重新配置系统时钟?

网友:
STOP模式唤醒后,默认以HSI作为系统时钟。

系统的时钟的配置应该在RCC_INIT里面你自己找找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这里不能使用中断,所以不使用单片机自带的几种低功耗模式。

需要自己在程序中系统时钟切换,关外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