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2520的接收?

楼主(2012-09-20):
关于cc2520的接收?
我用的是一个单片机的SPI+CC2520进行控制的,现在我通过SPI对CC2520可以进行数据的发送,但是还没有实现进行数据的接收,现在请教哈这个问题,对于接收模式的时候,是通过单片机对CC2520的接收状态位(具体是哪个寄存器啊?)进行读取来接收数据,还是通过配置CC2520的终端引脚来配置,进行对无线射频的数据接收啊? 请教各位大神!
寄存器

网友A:
通过配置CC2520的终端引脚来配置,进行对无线射频的数据接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能不能说详细点呢? 我配置了一个GPIO0的中断引脚,还有GPIO3的SFD,不知道这样行不?能给我详细点回复吗? 非常感谢啊

网友B(2018-06-20):
请问解决了嘛,我现在STM32外扩CC2520也出现接收不到的情况,想问下你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