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电路滤波器

楼主:
该图为电子电路滤波器
其滤波电容是βC2,我想了很久中就是想不出来其原理
这三极管不是只能放大电流吗?那是通过什么桥梁过渡到电容的呢?
R2和C2放电回路会对滤波电容有影响吗?

网友:
首先说,这只是效果相当,而不完全等价。

如果说理解啊,这样看好不?

假如在发射极Ui处,负载电流变化使电容C1上的电压变化deltaV1,如果这时没有C1,那么引起基极电流的变化量只是负载电流变化的1/β,因此,在基极处,如果C2上的电压变化量与deltaV1相等的话,只需要1/β倍的C1就可以了。

网友:
给你上个图解释一下吧

如图中先把Q1和R2及C2组成的电路等效为R和C组成的右边电路。
右边电路中Ur=R*Ir
反过来等效于原电路对应Ur=Uec=R2*Iec/β ,而近似把Ir=Iec
所以R=R2/β
滤波特性是由R*C决定。可以视为C2=C/β
这就是R2和C2对由于Q1引入,,使得C2可以缩小一个放大倍数的道理。

网友:
本来也不明白的,楼上解释了一下,有点懂了,慢慢琢磨吧

网友:
三楼解释的通俗易懂,,真的佩服!,这样的话C2就可以缩小,,,原来如此,,

网友:
你的电路对吗??难道是利用三极管的反向放大作用??上图前请认真复查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的图是对的,被楼主的图整晕了,,,,

网友:
这样的图用在什么场合?增加了一个三极管,rc积不变

网友:
还晕着呐?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由于没有理解电路的工作原理所以画电路图的时候连输入输出都没弄清楚
应该是将原图的输入输出对调;
但经过查证更好的电路图可以这样画;

更正后的电路图

更正后的电路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到处看看兄弟;
调转过来后两个图本质上来说是一样的,
只不过下面的图更直观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耐心的解释;
你看能不能这样理解:
R1为晶体管提供基极电流Ib,负载(RL)接在发射极流过它的电流是Ie=(β+1)Ib
RL等效到基极为原来的1/β;故R1可以取到很大(βR1)也不会影响到Uo;
此时的三极管为射极输出器,基极的任何变化都会反馈到发射极;
Ui经过R1C1构成的滤波电路滤波后从发射极输出。滤波效果与RC有关
经过三极管的滤波后变成βR1C1相当于即βC1R1,所以相当于放大了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开始的那图画的有毛病,,把大家都引导沟里了,,
实质是加了管子后,应该是缩小了C2电容,,滤波器都用电解,可以用小一点电容了。电容值缩小β倍。

网友:
后来我又用软件仿真了一下
输入波形是自己定义的,就是上面那条黄线
输出是第二条线,可以看出其滤波效果

仿真图

仿真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相当于用大的电阻来降低电容的值但他们的乘积(滤波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同样的条件下,达到相同的滤波效果,即 RC滤波器与电子滤波器,可以选用更小的电容

网友:
仿真的效果,说明实质是一样的
考虑实际情况,电子滤波器为了减少电容的体积而已,以前可以用4700微法大电容,现在可以用47微法了。如果放大倍数是100的话。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这样就省钱了
后来我又查到有的人在滤波电容的两边并联一个稳压二极管以构成稳压滤波电路
这样就更省钱了;
你觉得怎么样

网友:
回复 网友D:

RC的积当然变了,对于同等的RC滤波电路C1变为βC1,所以滤波效果更好

网友:
这是电源的吧,很常见的一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