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交叉失真具体是如何产生的呢

楼主:
这个交叉失真具体是如何产生的呢?输入信号在0V附近时,基极-射极没有电位差。 这句话有点不太懂 ,哪位解释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乙类推免功率放大电路,交越失真(交叉失真)是由于每个管子都需要一定的导通电压(Uon)
所以会在输入电压较Uon低的时候导致晶体管截止,产生失真
加上偏置电压之后,两只管子出于微导通状态,不需要开启电压
即相对于交流信号电压来说不再单纯地靠自身来将晶体管顶开,所以基极与发射极间电压为零

网友:
典型推挽电路。失真是因为两个管子基极相连才失真,在0V---正负0.6V,是交叉点,实际就是盲区,没有输出。如果不想让有失真在俩个管子的基极出串联2个二极管,利用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正好弥补这个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