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七段数码管显示26个字母的方案

楼主:
一般来说,七段数码管(也有称日字管)只能显示10个阿拉伯数字和部分英文字母,但是,按排列组合来算,七段数码管可以有128个组合,因此,就七段数码管可包含的信息量来说,显示26个字母加10个数字共36个字符是没问题的,只是人们没有建立一套显示和阅读的通用标准罢了。在网上查了很久,确实没有看到有这种通用的标准约定。

事实上,文字符号就是一种约定,以表达信息的简约性和技术上的便利性来说,利用现在已经非常标准化的七段数码管来显示最常用的36个符号是很有必要的。因此,鄙人尝试提出一种建议性的约定,用以显示上述36个符号(英文字母不区分大小写),其原则是与原字母尽量具有相似性,容易记忆,一旦形成一种习惯约定,这种符号也就会固定下来,给以后的信息表达提供了一种更为简单的显示方式。

下面是我提出的这个方案,发到网上希望有兴趣的朋友多提建议。

从上图看,有争议的可能是图中的蓝色显示字母,希望看到更好的建议。

网友:
赞!
楼主的这种想法非常好,“一旦形成一种习惯约定”,就可以表达这几个英文字母了。
也使这个数码管表达的信息量大大提高

网友:
德州仪器的一个例子,好像是没有楼主的全面呀
// Table with memory bit assignment for digits "0" to "9" and characters "A" to "Z"
const u8 lcd_font[] =
{
  SEG_A+SEG_B+SEG_C+SEG_D+SEG_E+SEG_F,           // Displays "0"
        SEG_B+SEG_C,                             // Displays "1"
  SEG_A+SEG_B+      SEG_D+SEG_E+      SEG_G,     // Displays "2"
  SEG_A+SEG_B+SEG_C+SEG_D+            SEG_G,     // Displays "3"
        SEG_B+SEG_C+            SEG_F+SEG_G,     // Displays "4"
  SEG_A+      SEG_C+SEG_D+      SEG_F+SEG_G,     // Displays "5"
  SEG_A+      SEG_C+SEG_D+SEG_E+SEG_F+SEG_G,     // Displays "6"
  SEG_A+SEG_B+SEG_C,                             // Displays "7"
  SEG_A+SEG_B+SEG_C+SEG_D+SEG_E+SEG_F+SEG_G,     // Displays "8"
  SEG_A+SEG_B+SEG_C+SEG_D+      SEG_F+SEG_G,     // Displays "9"
  0                                        ,     // Displays " "
  0                                        ,     // Displays " "
  0                                        ,     // Displays " "
  0                                        ,     // Displays " "
  0                                        ,     // Displays " "
                   SEG_D+SEG_E+       SEG_G,     // Displays "c"
  0                                        ,     // Displays " "
  SEG_A+SEG_B+SEG_C+      SEG_E+SEG_F+SEG_G,     // Displays "A"
              SEG_C+SEG_D+SEG_E+SEG_F+SEG_G,     // Displays "b"
  SEG_A+            SEG_D+SEG_E+SEG_F      ,     // Displays "C"
        SEG_B+SEG_C+SEG_D+SEG_E+      SEG_G,     // Displays "d"
  SEG_A+           +SEG_D+SEG_E+SEG_F+SEG_G,     // Displays "E"
  SEG_A+                  SEG_E+SEG_F+SEG_G,     // Displays "F"
//  SEG_A+      SEG_C+SEG_D+SEG_E+SEG_F+SEG_G,     // Displays "G"
  SEG_A+SEG_B+SEG_C+SEG_D+      SEG_F+SEG_G,     // Displays "g"
        SEG_B+SEG_C+      SEG_E+SEG_F+SEG_G,     // Displays "H"
                          SEG_E+SEG_F      ,     // Displays "I"
  SEG_A+SEG_B+SEG_C+SEG_D                  ,     // Displays "J"
//                  SEG_B+SEG_C+      SEG_E+SEG_F+SEG_G,     // Displays "k"
                                       SEG_D+SEG_E+SEG_F+SEG_G,     // Displays "k"
                    SEG_D+SEG_E+SEG_F      ,     // Displays "L"
  SEG_A+SEG_B+SEG_C+      SEG_E+SEG_F      ,     // Displays "M"
              SEG_C+      SEG_E+      SEG_G,     // Displays "n"
              SEG_C+SEG_D+SEG_E+      SEG_G,     // Displays "o"
  SEG_A+SEG_B+            SEG_E+SEG_F+SEG_G,     // Displays "P"
  SEG_A+SEG_B+SEG_C+SEG_D+SEG_E+SEG_F      ,     // Displays "Q"
                          SEG_E+      SEG_G,     // Displays "r"
  SEG_A+      SEG_C+SEG_D+      SEG_F+SEG_G,     // Displays "S"
                    SEG_D+SEG_E+SEG_F+SEG_G,     // Displays "t"
              SEG_C+SEG_D+SEG_E            ,     // Displays "u"
              SEG_C+SEG_D+SEG_E            ,     // Displays "u"
                                      SEG_G,     // Displays "-"
        SEG_B+SEG_C+     +SEG_E+SEG_F+SEG_G,     // Displays "X"
        SEG_B+SEG_C+SEG_D+      SEG_F+SEG_G,     // Displays "Y"
  SEG_A+SEG_B+      SEG_D+SEG_E+      SEG_G,     // Displays "Z"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这个帖子是在别的地方看到的,由于最近想用数码管表达一些信息,才搜了一些资料。
请问是哪个例子啊?

网友:
有点新鲜

网友:
请问下,你画数码管的是用什么画的?

网友:
定义 I 用七段中的EF如何? 和数字1也很好区分 楼主的那个I的形状感觉联想不到啊

网友:
s用数字5表示如何

网友:
使用这个方案很好,但是写说明书的时候想找日字管字库找不到

网友:
电机综保参数设置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