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TL反相器三极管工作状态的问题

楼主:
请问在该图中,当输入电压为高电平3.6V时,T2,T3为什么处于饱和状态,而不是放大状态呢?

网友:
这个图中的T1是当作双二极管用的。

三极管临界饱和状态的电流Ic(或Ie)称Ics(或Ies),定义为Uce=0.4V时(一般小功率管子)的Ic,实际电流Ic(或Ie)如果比Ics大就饱和,否则就放大甚至截止。除以贝塔后对应IBS也是如此。

针对该电路,T2的临界饱和电流Ics=(5-0.4-0.65)/1.6K=2.5mA,设T1T2T3T4的贝塔均为25(已经很小了),则Ibs=Ics/25=0.1mA,VCC通过RB1经其基极到T2基极到T3基极到地经过三个PN结,压降为2.1V,此时IB1=(-IC1)=IB2=(5-2.1)/4K=0.725mA,比0.1mA大得多,所以饱和了。

T3可以计算出也是饱和的。

不难看出,T1是截止的,T4也是截止的

这里UI在0V~5V全范围内变化,T1总是没有放大的机会,处于饱和和截止之间直接转换,没经过放大区。

因为这个三极管的集电极从没有从何处送过来偏置电压。

网友:
楼上讲得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