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跳出子程序到主程序?请教!

楼主:
void zcx()//子程序嵌套循环
a: //标记
while(1)//跳到标记a后又进入循环,
{
  P= 1;
if( ){
while(1){
              P= 0;
          if( ){
                while(1){
                     P= 1;
                            goto a;
      } }}}} }
想执行完子程序后返回到主程序,如何跳出这个子程序?请教高人。

网友:
回复 楼主:

都用到goto语句了;
貌似看不懂

网友:
1.为什么while(1)//1可以用变量代替;
2.标号a后应该还有其他描述语言完成其功能;
你把a放在while之后不就得了

网友:
定义为有反回的函数,
break;退出即可

网友:
用逻辑复合一下条件就行了没这么麻烦

网友:
具体的方法,设置一个变量,例如AA

然后把子程序中的while(1),改成while(AA==1)
子程序运行后,当变量发生了不等于1的变化,子程序就终止了,也就跳出了

网友:
7楼想法不错,不过好像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