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MLT04这块乘法器芯片不?

楼主:
有谁用过mlt04这块芯片不?
我最近正在用这块芯片做一个相敏检波电路!使用电路如图1所示:(就是按手册里最基本的乘法电路连接的)

我的输入信号是两个频率、幅值相同,相位相差90度的正弦信号。
即: x=a sin(wt+b)     y=a sin(wt+c)      其中a=900mv;  w=6.8K;   |a-b|=90度。
        xy=a sin(wt+b)*a sin(wt+c)=-(a^2 /2)*cos(2wt+b+c)
根据传递函数:w=xy/2.5   可知最后所得信号应该是一个:频率翻倍:1.36M,  幅值为a^2 /5 :162mV的正弦信号

可最后所得结果:(波形图如图2所示)

输出:基本为一条直线,频率为0,偶有跳动到1.2,1.5MHZ, 幅值也显示为0,偶而跳动到40mv
而且芯片对输入信号也产生了影响:频率增大,在13K到800K之间跳动,幅值也70mv至800mv之间跳动,波形也向下移动了。
其输入信号前后变化如下图所示:(左:接入乘法器前   右:接入乘法器后 )

why?有那们大哥能给解释下啊,电路我都焊了个4遍了。就是安芯片手册里的那个典型电路焊接的,而且看别的的论文里,也都是按那个电路焊接的。应该不是电路问题的啊。
难道我芯片坏了?应该不会吧,怎么测量芯片好坏啊。。。。。。

网友:
最近也在用mlt04,楼主求交流,QQ418110092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块乘法器不太好用,改用别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