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定时器T0.c没有调用

楼主:
define.h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P1^0;
uchar num;

main.c
#include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TH0=(65536-45872)/256;
TH0=(65536-45872)%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T0.C
#include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TH0=(65536-45872)%256;
num++;
if(num==20)
{
  num=0;
  led1=~led1;
}
}

网友:
uchar num;  放到T0.C下面。头文件可以声明变量,但不能定义

网友:
谢谢,学习了
果然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