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建的MSP430F149电路不工作

楼主:
2芯积分
投了块板子回来,结果不工作,不知道是不是画的原理图出错了,149在开发板上能工作,但放到我焊的板子上就不工作。元器件的焊接应该没问题,149使用的是XT2起振,附149原理图部分,现在怀疑是149外围电路搭建有问题。VCC3.3供电在3.2V左右,maybe you can help me,thanks.

网友:
悬赏只能是1--2枚芯币,汗·····多一些都不行?

网友:
电路功能:过149A0通道采样处理,显示在TFT液晶屏上。 复位端测试是高电平3.1V左右,应该不是这问题。

网友:
原理图中也没看见XT2啊

网友:
149使用的是XT2起振
楼上
原理图中也没看见XT2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
XT2使用的是8MHZ内部高速晶振不是么?F149内部自带高速晶振。

网友:
MSP430的基本时钟源有3个:  LFXT1CLK,  XT2CLK,   DCOCLK ; -
其中: LFXT1CLK:可以用低频钟表晶体、标准晶体、陶瓷谐振器或外接时钟源工作。 -
    XT2CLK:可以用标准晶体、陶瓷谐振器或外接450khz~8mhz的时钟源工作。 -
    DCOCLK:它是内部数字控制RC振荡器,可以调节。

你再仔细看看datasheet吧

网友:
是的,我用的是内部8MHZ的晶体振荡器。已经找出原因,是别的问题,不是F149外围电路问题,感谢支持!